请教

楼主(2006-11-04):
请教:四通道翼龙的控性能怎么样?想飞奥尔福的EDGE 540,能否把翼龙的设备拆下来装上,谢谢.

网友A(2007-01-23):
恐怕不行,二者价值相差太远,翼龙全套400元.奥尔福的EDGE 540空机400多元,你觉得翼龙控能行吗,其次翼龙控遥控半径最多只有5\6百米,而且翼龙舵机可能带不动奥尔福的EDGE 540轻木舵面.
真要那样,只能看到--------------------------------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