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我的雷鸟怎么啦?

楼主(2006-11-04):
前两天刚入手商城雷鸟,飞是飞起来了,但是悬停的时候机子向右倾斜,重心和十字盘都是调的很正确,请问我下一步该怎么调试?

网友:
正常 你用微调调一下好了, 就是要不断修正的

网友:
是的,用微调修正就好了。你可以加入雷鸟的Q群6247092,有什么问题,那有很多人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天刚入手商城雷鸟,飞是飞起来了,但是悬停的时候机子向右倾斜,重心和十字盘都是调的很正确,请问我下一步该怎么调试?

完全正常!!!!!!!!!
尾桨向右吹,整机向左飞,右倾才能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