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车床车削螺纹

楼主(2006-11-04):
请问各位高手:车螺纹0。5MM、0。75MM和1.0MM还有1。25MM、1。5MM都用那几个(多少齿)挂轮,怎么组合?

网友A:
你的0618机床说明书呢?

网友B:
0.50 30 70 90
0.75 50 60 100
1.00 60 70 90
1.25 50 80 60
1.50 45 90 80 40

网友C:
谁知道三个齿轮是怎么组合的?挂轮架上是四个齿轮的位置啊?

网友D:
看说明书那张帖子

楼主:
说明书里没有组合的说明,那位能给拍一张挂轮壳的图片,那上面有组合图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咋找不到上PP的功能了?

网友F:
C0618三个挂轮安装示意图
注意压齿轮的螺母和挂轮架、挂轮架上的齿轮小轴螺母一定要上紧,三个齿轮要靠平,齿间隙不要调得太紧(通过挪动挂轮架和架上的齿轮小轴来调整)

网友F:
装四个挂轮时的示意
装三个挂轮时的示意

楼主:
多谢版主和laopao ,明白了。

网友C:
 明白了,原来还有个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