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I的这款电调好吗?

楼主(2006-11-04):
听说比凤凰还要高档,要是好就拿下了!

网友:
品质、价格:那是相当的好

网友:
33A够用了吗?

网友:
支持vidct为大家吃这个螃蟹

网友:
奉劝楼主不要上当,嘿嘿~

网友:
JETI似乎不是这种标贴风格啊

网友:
比凤凰还要高档

楼主:
应该是这种标帖,这是06年的新款,国外开始卖了

NEW! For the man who wants TOTAL control over his brushless motor
Jeti SPIN controllers give you unprecedented control of the programming for your brushless motors. Includes Switch Mode BEC's that allow you to run up to 8 servos. Any SPIN controller can be used either in airplanes, sailplanes, helicopters, or 3D helicopters (constant RPM). SPIN controllers can be quickly programmed without a computer; the SPIN BOX is all that is needed. SPIN controllers have a Data Logging function that lets you check and fine tune the setup of your airplane or helicopter. Readings for, Peak controller temperature, Maximum current, Minimum current, RPM, Motor run time and many other parameters are recorded and can be viewed right on the SPIN BOX after a flight. This allows you to make adjustments immediately and fly again to see the results. Fine tuning your motor and propeller has never been easier.
Jeti SPIN 11 Amp
SPIN11 Jeti SPIN 11 Amp Brushless Speed Control ..... $ 84.20
  IN STOCK
1-1/4" x 15/16" x 1/4", weighs 12 grams (2/5 oz.), 5-12 NiMH/NiCd, 2-4 Li-Poly, 5-17V, 5.5V BEC w/max. current 2.5A, up to 6 servos.

楼主:
Jeti SPIN 33 Amp
SPIN33 Jeti SPIN 33 Amp Brushless Speed Control ..... $ 102.60
  IN STOCK
1-5/8" x 15/16" x 1/4", weighs 30 grams (1 oz.), 5-14 NiMH/NiCd, 2-5 Li-Poly, 5-21V, 5.5V BEC w/max. current 3A, up to 7 servos.

看SPIN 33的价格102美金

网友(2006-12-20):
说半天,到底好不好用?相对于凤凰怎样

网友:
有人用过吗?说说和凤凰的比较啊?

网友:
不可能比凤凰的好的吧~~~~~~~

网友A:
jite的电调不是一般的好 就一点不是很好 如果设置了缓启动 油门只要收完了 在推油门 又有缓启动了 可能本来就是为3d生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jite的电调不是一般的好 就一点不是很好 如果设置了缓启动 油门只要收完了 在推油门 又有缓启动了 可能本来就是为3d生产的吧

1881,你用过吗,谈谈感受啊~~~~~~~~~~

网友:
现在就再用 很好用 好不好 自己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B:
就是价格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价格太吓人了

应该和凤凰差不多的~~~~~~~~~~~~~~

楼主:
凤凰的开一次大油门后就提不起来速了,软件有问题。JETI就没这问题,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的开一次大油门后就提不起来速了,软件有问题。JETI就没这问题,爽!

请问有飞行爱“喘”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