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子的熄火降落组怎么装的

楼主(2006-11-04):
请问天子的熄火降落组怎么装的,谁能发张图看看

网友A:
参照图上这个50 class 的装法就行了!!!!!

楼主:
看到说明书了,不知道是怎么个工作原理
还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
还想请教天子的十字盘是哪种?ccpm? ,在遥控器里面应该把他设成什么十字盘结构?

网友B:
原理就是一个单向轴承,十子盘是传统模式,也就是H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