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大帮忙看看这个床子

楼主(2006-11-04):
最近找到个床子,加工长度400MM,回转直径80MM,可以自动进刀,据店主说这是个出口产品,说明书也是英文的,小弟拿不准,请各位见多识广的大虾帮忙看一下,多少钱收比较合适,东西是全新的,下面是可以车的螺纹种类

传动机构,皮带传动的

拖板

80的三爪卡盘

尾顶

全貌,后面那个有手的黄盒子是传动的盖子

网友:
这么小床子,就是高级玩具,什么精度/导轨,不能要求太高,价格合适觉得合用就买.

楼主:
当时放在箱子里没有拿出来,所以没法看见!!这两种燕尾槽那种好些啊 ??有知道的老大能帮忙说一下吗 ?下次去的时候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忘说了,JS要1750,小弟要干的活都不是大活,这个东西加工尺寸足够了,主要是加工铝合金和铜的,这个床子没问题吧!望各位大虾赐教

这个价格可以,按你的要求完全可以.能帮我买一台吗?

网友:
导轨是三角的还是燕尾槽的?

楼主:
小弟恳切的希望老大们能告诉我这个床子如何,如果可以的话小弟就准备下手了 !!

楼主:
谢谢!!还想请各位老大帮忙看一下象这样的床子精度如何??

网友:
250W车小东西足够了!

楼主:
谢谢这位老大,总算知道它娘家是哪了,用的是220V的电,功率250W,够用吗??

网友:
安庆红旗的小豆豆床 好象电机很大的
广州附近平洲有卖的 这里看的比较完整 那台黄色的小豆豆就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6714&highlight=

楼主:
有哪位老大给看一下,车个铜铝件没什么问题吧!!加工精度大概能到什么水平??

网友:
是哪儿出的?什么牌子?超值

楼主:
是外贸产品,就是加工尺寸小些,对我来说够用,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
1千多而且还是全新的超值啊!

楼主:
抱歉,忘说了,JS要1750,小弟要干的活都不是大活,这个东西加工尺寸足够了,主要是加工铝合金和铜的,这个床子没问题吧!望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太一般。别超过1500。

网友:
js 什么报价呢?

网友:
太小

使用受限制

楼主:
漏了一张,补上

床子的一些基本参数,功率,重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