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风2005”

楼主(2006-11-04):
自己摸黑做的,等做完了才找到了详细的制作过程
还没有安装动力,先配重后玩了一会儿,绝对可以飞的很慢,和LP在屋子里飞(今天北京5-6级大风),装上动力相信可以很好飞吧!
为什么要加引号?因为已经和微风不一样了,稍微改动了一下,降低了制作难度,没有涂装,大家凑合看吧

机头的配重是随便从抽屉里找的一个废旧插线班,对微风2005的改动为:主翼的翼型,去掉了方向舵,没有起落架

楼主: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想好或者还不知道XXX猫的2208怎么安装
请高手指点一下,让我也爽爽微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想好或者还不知道XXX猫的2208怎么安装
请高手指点一下,让我也爽爽微风

机头安个防火墙,电机用配的螺丝上上去,或者用注射器,具体方法,搜索一下

网友:
用矿泉水瓶子安装大法呀.

可以在论坛里头搜索一下呀.有很多详细的介绍的呀.

网友:
1.瓶盖.
2.木棍+电机架.
3.木棍+注射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答复,再请问一个问题:
微风2005与在G2中的Cessna 182性能差多少?
我用Cessna 182练习如何?

网友:
我也做了一架类似2005的,很好飞的,

网友:
傻猫有电机架  很好用 可以去找他

网友:
好飞的机机

网友:
屋子里能飞2005,好大的家

楼主:
想做微风的就到这里看看吧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page%3D3&page=5

网友:
确实很漂亮,经典呀,如果图再多些就更好了

网友:
用KV1500的2208配7060的桨,会飞得很好的,动力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