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什么地方能买到有机玻璃管和板?

楼主(2006-11-05):
如题
外径<=25,壁厚2mm左右的
板的话也是2mm左右厚的!

要透明的、可以上床加工的那种!

网友:
那管很脆的,卡盘一夹就碎

网友A:
北京路和虬江路应该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京路和虬江路应该都有的

的确,虬江路上我也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外径<=25,壁厚2mm左右的
板的话也是2mm左右厚的!

要透明的、可以上床加工的那种!

你应该到什么地方知道吗,浙江北路,那里才是最多的地方! 和河南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