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版主的建议把马达进角改为中进角后马达马上糊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6-11-05):
怎么回事?
sjm原装马达,好盈30A电调。
调好中进角后试机,感觉没力,几秒不到一大股糊臭味,马达线圈全糊了!
换回低进角,又正常了。
马达还能转但不敢用来飞了。

现在我身上还一大股糊臭味呢!

楼主:
5imx商城没得买,sjm网站的商品归类又一塌糊涂不敢去买!

网友:
不用卖,拆开线圈重绕就OK了

楼主:
漆包线的规格,圈数?
由相关资料吗?

网友:
因电調非原厂所以无法在此判别.如果您認为是电机的问题可寄来公司,如果是电机的问题,sjm將寄回一个新电机.
另外sjm网站不零售.售后的任何问题欢迎来信.

楼主:
先请教一下什么叫迎角,高中低迎角电调输出有什么不同,我只想客观分析一下烧电机的真正原因。
原来我认为设定不同迎角顶多电机有没有那么好用而已,没想过后果那么严重。
因为不懂这方面原理,所以也不好判别是否电机原因。

楼主:
现在尽管线圈烤得漆黑一团,但用低进角还可以飞,也不知道能挺多久。

网友:
对电机线圈的供电变化改变着线圈磁场的发生.在尝試不同进角时遇有旋转困難或运转不順暢(此时线圈急速升温),应立即停止.
絶缘漆因高溫而老化將減短使用寿命.

楼主:
今天刚到手一套新的sjm400,马达跟上次那个有点不一样。

楼主:
但这次不知好不好再试一次中进角了。
彷徨中!

网友:
低进角  超级柔和启动  我试过了 可以飞得 性能很好

网友(2007-01-29):
我也是改了中进角后飞了几次糊了,不过是电调糊了。所以我认为SJM马达合适低进角

网友A:
我的是原厂3800KV电机,配40A好盈,各种进角与柔和或超柔和分别配合都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原厂3800KV电机,配40A好盈,各种进角与柔和或超柔和分别配合都没问题啊!!

我的也是啊!

网友:
SJM的马达从极数上算,应该使用中进角才有力的。我的是中进角,好盈25A电调,没事啊。

网友:
 糊了也能飞,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