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G3,

楼主(2006-11-05):
G2G3,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A:
G2 对系统要求配置低, G3 要求高
G2 安装很困难,需要虚拟光驱支持,必须用镜像盘安装,G3不用,直接安装,装完以后不用再插入光盘
G2 的模拟 没有 G3 的真实。
如果计算机配置比较好,建议使用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