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3154微型数码舵机(7.8g)

楼主(2006-11-05):
刚收到Futaba S3154微型数码舵机(7.8g),发现竟无配套螺钉,郁闷!

网友:
快试试效果怎么样

楼主:
除了无配套螺钉及胶垫外,随机的两个摇臂也显得单薄,只是硬度还可以,上球头螺钉时小心点没问题.买3154的目的是代替gws6克舵,因其与401配套使用时有追纵现象,多次调试无法解决,原打算改用9650的,但经销推荐3154,于是试买了一个.舵机安装位过于紧凑,无法上螺丝,故只得用铜线拧紧.通电后发现舵机反向,调401上的按钮无效,只得改变摇臂运转方向,解决.逐步调节401上的延迟旋钮及舵机行程调整旋钮,可达到基本正常工作状态,但仍有追纵现象,表现略好于gws6克舵.急加速爬升时,锁尾不好.使用时发热量较大,不知是否正常,本人没有使用过9650,无法对比,感觉过得去吧,和想像中的有一定差距.

网友:
Futaba3154是微型数字舵机,与401配套使用做尾舵应该很好,请将401模式开关(DS)切至ON的位置;将延迟旋钮调至0位置试试。按理说Futaba生产的3154微型数字舵机应该和大数字舵机性能差不多,S9253、S9254锁尾效果非常好,也想买一个用在450上,按模友的说法效果一般没有多大意义了,只好再等等了。

楼主:
今晚又重新进行了调试,效果较昨晚好,感度并非调到0最好,而是75左右,各机的情况或许不同,须仔细调整到最佳状态,本人认为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值得一试.另外工作时发热量较大,耐久性如何还有待观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又重新进行了调试,效果较昨晚好,感度并非调到0最好,而是75左右,各机的情况或许不同,须仔细调整到最佳状态,本人认为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值得一试.另外工作时发热量较大,耐久性如何还有待观察.

是延时未0吧,感度为0就不锁尾啦

网友:
S3154 和 9650 最大的区别是一个使用的是普通电机,一个是空心杯电机,2者的驱动电路是一样的,但电机不一样,理论上说锁尾效果是一样的,但普通电机的寿命没有空心杯电机长,也就是说,S3154如果在数字模式且延迟为0的情况下,电机的磨损会很大。

网友:
为什么普通电机的寿命没有空心杯电机长?什么地方在磨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