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铣床需要如何选购,注意那些方面?

楼主(2006-11-05):
买铣床需要如何选购,注意那些方面?
一般厂家会配那些配件,需要自己另购的配件有哪些?
谢谢!

网友A:
好难回答.
多看看帖子吧.需要领悟的

网友B:
要看自己的需要,如果有米,家有地方,我个人认为,钻要25MM以上,主轴可以变換角度,齿轮变速(既非皮带传动)工作枱在550X200左右,自己玩DIY就游刃有余了!供你参考!祝上床愉快!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意见。
我想买带有主轴可以变换角度的,但是不希望太大,需要钻的眼也不需要太大,一个资金有限,而是放在家里大家伙有点恐怖,担心楼板塌。
有没有主轴可以变换角度的小铣床呢?因为这个功能会经常用到。如不行的话可能就要准备很多种不同角度的铣刀了。

网友C:
你是要这样的变换角度吗?

楼主:
没错,是这样的,好像这种铣床不便宜哟。
这种是20mm的吧,有没有小一点,如16mm的,便宜一点的。
这种铣床不错,无级变速的吧,数字显示转速,不需要换齿轮。

网友D:
小铣床,最好可以钻/铣/镗/磨/攻丝,铣头可转角度,方立柱,燕尾和工作台面蘸火,精度高些的,齿轮变速的,加工长度400以上的,分量轻一些的,价格低一些的,漂亮一些的.
这样的铣床在那里,找不到,相对而言,BF20算比较合适了.

网友E:
呵呵,看来你也中毒不浅啊,我最近给你介绍了几笔生意,应该有些收获吧。

网友E:
BF20不错,再配一套合适的分度盘和回转盘,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网友F:
价格能够接受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床身的刚性---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网友G(2007-04-08):
這個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