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450se上装辉盛舵机有点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6-11-05):
辉盛9克舵机装进se侧板框里有点卡勉强能装进去这就不谈了。舵机的耳朵是装在侧板里还是外面呢。装在里面十字盘到舵机摇臂的连杆侧板是平行的(从机头方向看是垂直于地面的)。但是舵机耳朵要是装在侧板外面的话连杆不与侧板平行(不垂直于地面)。请高手指教

网友:
首先把商标纸给撕了这样会好装些,其实装在外面就可以了舵杆不垂直不会影响飞行,9克的很容易
扫齿装里面每次修理就很麻烦了,我一直是装外面

网友:
是的!把商标贴纸撕了稍微用点力就进去了!

楼主:
杆不垂直不影响飞行吗,还有你们的舵机摇臂是用的第几个眼,后面的升降舵机摇臂怎么装的呢。贴纸是撕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杆不垂直不影响飞行吗,还有你们的舵机摇臂是用的第几个眼,后面的升降舵机摇臂怎么装的呢。贴纸是撕了的。

看这里吧!http://www.cs-model.com/wfly.html

网友A:
你用辉胜飞直推的SE 我只能说你要小心点了。我曾经两次空中舵机OVER,心脏病都快发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辉胜飞直推的SE 我只能说你要小心点了。我曾经两次空中舵机OVER,心脏病都快发作了。

那什么舵机你的心脏病不发做呢hite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