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天子十字盘怎么设置

楼主(2006-11-05):
还想请教天子的十字盘是哪种?ccpm? ,在
遥控器
里面应该把他设成什么十字盘结构?

网友A:
天子的十字盘是传统形式的,俯仰舵机控制飞机的俯仰,滚转舵机控制飞机滚转,主螺距舵机控制螺距,3个舵机独立完成各自的动作,不存在直接的联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