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遥控器频率问题的一点认识

楼主(2006-11-05):
  之所以想说这个问题,是因为发现有的控和接收器出现了不能兼容的情况,比如说我最近买的西安孵化6通道(兼容三合)接收器就不能和我现在使用的飞腾的控相兼容,而卖主说该接收器也是和FUTABA的控相兼容的,试了很多方法,无论是用飞腾原来的晶体还是用西安配的晶体,接收器都没有反应,我认为除了信号编码方面有可能不兼容的原因外,频率方面也可能有问题.为证实这一看法,用TL9901频率计做了如下的实验,实验对象包括:飞腾4通道遥控器和配套的接收器(频率40.695M)带原装发射、接收晶体1套、西安孵化6通道接收器(频率40.665M)1只,配发射、接收晶体各1只。按照我平时的想法,两者的频率很近,如果换用飞腾原来的晶体,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可是实验的结果表明,这一看法是错的。具体的实验情况如下:
         1、首先用频率计测量飞腾发射机的频率为:40.967M(频率计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不影响实验的结果),和厂家标明的40.965比较符合。
          2、测量飞腾发射机配套晶体的频率为:13.56458M,问题开始明了了,这说明该发射机采用了3倍频的电路才达到了40.965M的发射频率。
          3、测量飞腾配套接收器晶体的频率为:13.71713M。
          4、测量西安孵化接收器配套的发射晶体频率为:10.16705M,我要晕了 。这说明该接收器兼容的发射机应该是采用4倍频的电路工作的;测量其接收晶体的频率为:13.39700M。
        通过以上数据说明了什么?很明显,无论是直接用西安配套的晶体还是使用飞腾原来的晶体,西安孵化接收器都不可能工作,因为:A、如果用西安的发射晶体装到飞腾的发射机,由于飞腾是3倍频工作的,发射频率理论上应该只有30M左右(实际测试为40.1M左右,我想这可能和电路很强的稳频作用有关吧,晶体起到了使频率更加稳定的作用),这明显不可能使频率为40.665M的西安接收器工作;B、如果用飞腾原来的晶体,发射频率为40.965M,而飞腾原来的接收晶体要比西安的稍为高一些,因此西安接收器的接收频率应该会变高,比40.655M和40.965都要高(理论上按照西安接收器的倍频比例计算:40.665/13.3970=3.035,3.035*13.71713M=41.64M,实际可能没那么高)那用飞腾发射机遥控西安接收器肯定不会有反应了。
       因此,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1、找到合适的发射晶体(理论计算为13.465M),使飞腾发射机的发射频率等于40.665M的频率,西安接收频率不变,缺点是飞腾原来的接收器不能同时用了;2、找到合适的接收晶体(理论计算为13.496M),使西安接收器的频率等于40.965M就可以了,这样飞腾原来的接收还可以同时用。 不过以上我想只有厂家才有这个能力解决了,因为还需要更加精确的测定频率才行。
        以上浅见还请高人指出不妥之处。

网友:
比较关注这种问题!理论上应当是这样哦。。:loveliness:

网友:
发射及接收晶体都有一个负载电容,只有工作在标准负载电容上,才是晶体标称的频率。

网友:
不是很明白,顶

网友:
看你写的东西真的很累啊!我来回答你讲的几个问题,先来说几个基本概念:
1.超外差接收,接收机的本振频率高或低一个中频都可以,但要注意,对调频调相制式,解调出的波型相位相差180°!
2.输出波型相位相差180°,这对声音信号没什么,我们的耳朵听不出来。可对于PPM调制的信号,输出如果差180°,那后面的模拟解调电路就不认了。如果用CPU解调的话,可以通过编程来自动识别。
3.倍频多少次,各厂家可自由设计。但倍频数不一样,各厂家的晶体就不能通用了。
4.晶体振荡的频率可以用电路中的电容微调的。
5.频率计测的振荡频率有偏差的。主要是因为:一.你的频率计“闸门”时间开大、小,测量出的精度不一。二.发射机测输出频率要关闭调制(调制度要0KHz),否则测不准。
6.飞腾:发 13.56458X3=40.694MHz   收(本振) 13.71713X3=41.151MHz    41.150(振)-40.695(T)=0.455MHz    正好一个中频455KHz
7.西安:发 10.167 X4=40.668MHz      收(本振) 13.397X3=40.191MHz          40.210(振)-40.665(T)=-0.455MHz   一个中频455KHz

结论:发射晶体由于倍频数不一样,不能互换。接收机可以互换晶体后,解调相位差180°,电路上反个相即可。

另:你的原贴上有笔误!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loveliness:

楼主:
调制度为0HZ是否就是把PPM电路断开就可以了?

楼主:
另能否给出个解决西安孵化接收和飞腾兼容问题的的办法或思路?

楼主:
试用飞腾的接收晶体后再微调西安接收上的中周,已经解决问题,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06-12-05):
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
又学知识了,不过还是不太懂

网友:
高频的东西就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