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机试飞。。。有惊不险`````````

楼主(2006-11-05):
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

摩拳擦掌啊。。。。一切都准备好了。。

准备起飞:

悬停:

飞是飞起来了,一推油门,我靠,一下子就2米多高了。。完全不在控制中。。。。(手出汗,腿也抖啊),遥控器被机修工大哥抢过去才算稳定了。。。。。怕怕啊。。。

回家还要多练习模拟器啊~~~~~~~~~~

下周一定自己搞定这个小飞机。。(飓风50也不小了,被边上的x-cell比的小了。。。。)

网友A:
练什么模拟器,没用的。最好用个练习 架就行了!

网友:
摸拟器是最好的练习方法!!!!

楼主:
练习模拟器有用的,但是上真机心理的感觉和模拟器是不一样的。。。。

关键还是心理啊~~~

网友:
模拟器是要练,但是不能完全的依赖模拟器,练好了模拟器不代表真机飞的好,反之也是如此,模拟器毕竟只是一组程序,它的防真度是有限的,过分的依赖模拟器容易造成心理负担.适当的练习模拟器是很好的,对自己提高有帮助.但是着实的感觉只有真机才能体会.很多感觉是模拟器体会不到的.

网友:
.一推油门就串两米高,你完全没练过模拟器就直接上真机了吗?

网友:
模相拟器要练,但一定要以认真的心态去练,我现在就被模拟器害惨了,因为我在练模拟器时总觉得飞机乱摔也不会心痛,而且飞机一般离自己很近的位置来练,因为觉得这样飞机看起来大点,到我上真机时心态也是一样,好像一点也不认真,飞机飞在自己鼻尖时也一点也不怕,我的同伴也替我担心,也绐了我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这样的练迟早出事,果然不出所料上星期日上机时就炸了机.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当天的活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7423&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什么模拟器,没用的。最好用个练习 架就行了!

第一次听到如此牛差的言论,请问这位上将,3D或者F3C飞到什么程度了,摔了多少机器啊?

网友(2006-12-19):
感觉还蛮好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练模拟器,觉得模拟器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上了真飞机后,不会错舵.而且只要稍微适应一下,就能接上感觉了.

网友(2007-05-26):
这么老的帖也顶上来了 P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