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05):
4410烧了,换上新的后,
电机
仍转不停,将元件1取下后,电机仍转不停但其它通道不受影响,请问有谁知道1处为何元件,是否与它有关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并联在电机上的二极管烧掉了
注意那个二极管的极性。

楼主:
抱歉图没上去,就是一个很小的小长方块,就像EEE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