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电调水冷

楼主(2006-11-05):
第一次改,请各位大侠多指教!!!

楼主:
第一次发贴,自己先顶

网友:
简单实用.只是部份散热片显得多余.

楼主:
先是用铝板散热,但效果还不够好,就再加铜管!!!(两种散热方法一起上,嘻嘻!)

网友A:
电调工作时热,需要冷却,不工作就不会热.不需要冷却,不像电机,转子里的高温停下来后还会散发出来,如果有空气散热片就起作用了,可你的电调已经有水冷,再留下些散热片就多余了.不过重量不影响倒还无所谓.
最好钢管与散热片多加些导热硅脂.使传热面积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工作时热,需要冷却,不工作就不会热.不需要冷却,不像电机,转子里的高温停下来后还会散发出来,如果有空气散热片就起作用了,可你的电调已经有水冷,再留下些散热片就多余了.不过重量不影响倒还无所谓.
最好钢管 ...

有道理!!!

网友:
這是我做的

做完后覺得散熱片太高了,裝水后好會重點,一半高度就fit了:loveliness:

网友:
有点夸张,不过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工作时热,需要冷却,不工作就不会热.不需要冷却,不像电机,转子里的高温停下来后还会散发出来,如果有空气散热片就起作用了,可你的电调已经有水冷,再留下些散热片就多余了.不过重量不影响倒还无所谓.
最好钢管 ... [/quote

谢谢K100的指教!!!
我是先用电脑CPU的散热铝板做空气散热,但试跑后感觉还是比较热,所以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两段3X4的铜管做水冷,经过试跑感觉不错!
(所用材料:CPU散热铝板一块;3X4铜管两段;导热硅胶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