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在SPCM下用音频玩G2、极品

楼主(2006-11-05):
试了一夜,终于能用我的JR用音频线玩G2了,只要一根音频线,怎么硬件都不能改动,插到麦克风或者LINE IN都行,而且一点跳舵都没有。其实主要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只要有了SmartPropo,选择JR中的PCM,载入就OK了,用PPM信号的话就选PPM的。但是用PPM跳得很利害,换成SPCM后非常的稳定。其次就是设置PPJOY,我是一个通道一个通道试出来的。终于可以好好练一下了,高兴ING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EasyFly1.05,用JR9XII的PCM接音频,很好用.在玩G3

楼主:
装PPJoy083,再下载SmartPropo,玩的时候打开PPJoyDLL.exe,点Load.DLL,然后找到SmartPropo文件夹中的JRPCM文件夹,点winmm.dll,点打开,就OK了。遥控器也要调到SPCM模式。音频线插在电脑上的麦克风上也行,插在LINE IN口也行,插在哪里电脑的音频属性“录音”就选哪里。校准就按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1贴的“5、解决乱跳问题”。还要注意的时候,在运行Configure Joysticks设置的时候要注意通道的对应,我是一个一个试了很久才试出的,我的是:1轴:Z  rotation,2轴:Z AXIS,3轴:X AXIS,4轴:SLIDER。

网友(2007-02-21):
谁有JR MAX66的音频线制作方法?先谢!

网友:
就普通的音频线呀,不用自己做,外面有卖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