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撕掉KT板上的外皮???????

楼主(2006-11-06):
由于做坡面,需要用砂纸磨,但是有那曾皮,磨就出问题了,皮磨了半天不掉,没皮的地方反而凹陷。。

这可如何是好啊???直接撕的话那皮也是越撕片越小,很那撕下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用刀尖轻轻地在kt板上划5cm×5cm左右的格子,只划到表皮,然后一格一格地撕。

楼主:
痛苦,胶带撕不下,很结实
5*5。。。撕那东西跟撕糟了的纸一样,都连不上片。。天啊
我的SU27怎么磨呀!!

网友:
很简单:
1买冷压KT板,冷压板看着质量很好,其实表皮很容易剥落
2买劣质KT板,这就要你去找了。。。

网友:
KT板的种类有很多,质量好的KT板外皮很厚,又很重,但外皮很容易丝掉,这种
KT

网友:
KT板的种类有很多,质量好的KT板外皮很厚,又很重,但外皮很容易丝掉,这种
KT适合撕掉外皮,做KT象真机用,易于打磨,还有一种质量(密度)较差,但重量很轻的KT,外皮很薄,想撕掉十分困难,这种KT适合做小型的3D机和简单的练习机,重量要轻的多.

网友:
昏,去买不带皮的KT板就行了撒,钱还少点

网友A:
我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告诉你...

.....
你脸真大。。。。我现在研究蚊子机呢
人家用1mm的珍珠板,我只有5mm的,正想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你脸真大。。。。我现在研究蚊子机呢
人家用1mm的珍珠板,我只有5mm的,正想办法呢。。。

耐心点,用刮胡刀片慢慢刮..

网友:
蚊子直接用5mm的作,更结实,一样好飞。

网友:
买皮厚的kt很好撕得 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