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37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6-11-06):
我的雷虎30机,OS37级
发动机
,KS加速管,在降低油门减速减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嗷嗷叫几声音,但发动机不过热,而且用手都能摸住,是怎么回事呢?调了N次油针不起作用,难道是副油箱装的不好吗?请各位帮忙看看
大家都说副油箱出油口要和化油器平行,我这个稍低于化油器

网友A:
没人回我来说点我个人的看法:"在降低油门减速减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嗷嗷叫几声音"意思是反会高速叫几声的话,应该是油门收到此处时有贫油现象发生.也就是说你的化油器中速贫油.也许这是个例,记下主\副油真位置后,拆下主副油针看看有没有异常,清洗化油器后再调整.另外,你说的发动机不过热是飞了多久不过热?飞完一箱油吗?飞行过程中,发动机出力正常吗?

网友B:
贫油了才会oo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