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请进 在线等!

楼主(2006-11-06):
我要使用好盈科技的 ESC-40A-P1.1的无刷电调,请问它的输入控制信号是什么格式的?输出功率有都大?另外,BEC输出是什么意思?因为很急,只好又发了一个!

网友A:
看型号可知是40A的吧。输入信号还管它什么格式呀?别管它,通用的。BEC功能就是通过电调,从动力电提供给接收机和舵机使用的5V左右的电源,有的带,有的不带,一般几十安的都带的。

网友B:
谢谢二楼的回答,解释得比较清楚了。这确实是40A电调,持续电流为40A,短时(10秒)可承受的电流为5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