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遥控侍服器配搭问题

楼主(2006-11-06):
各位前辈,因小弟正想购买JR 9X II
遥控器
但在香港买9X原来有很多个级别的搭配,从标准的539(4.8Kg)HK3500上下到12Kg(忘记型号)的侍服器HK5400上下
想请教一下,在那里有关于JR侍服器参数介绍,好适当地选择侍服器搭配
或各位前辈能否给个好建议小弟
因小弟觉得539的力量太小,如要换futaba的S9252(6.6Kg)要HK500上下1个,还不如直接买JR的就有12Kg,但又不知道是否数码侍服器
请前辈指点!!

楼主:
晕,没人回答

网友A:
舵机使用是要根据模型的需要,来选择舵机得速度,力矩的
所以,是要根据模型性能需要,来选舵机
不是遥控器搭配什么舵机,舵机基本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