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啊....我的LAMA V3!!!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6-11-06):
我的LAMA3总是右旋,我把四和一电路板上的电位器都转到低了,还是没有用啊???????????  (我没调反啊!!!!)

网友:
四和一上的旋钮我都不动了,那些好象不是调这个的,你要调发射机上的微调,另外你看下是不是机器没自检你就开始动了,有时候也会这样的

网友:
电量不足会自旋的,不过正常情况小福自旋也正常,小机机吗

楼主:
微调到极限了也!!!!!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到极限了也!!!!!哎

那就需要調整拉桿的長短

网友:
把尾剪小一点,

把尾剪小一点,但要注意平衡哟

网友A:
不是微调的问题!

不是微调的问题!我有过同样的经历,一般是主旋翼打滑,轴转得快而大浆转的慢,再仔细检查一下,用502把旋翼头粘牢在轴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微调的问题!我有过同样的经历,一般是主旋翼打滑,轴转得快而大浆转的慢,再仔细检查一下,用502把旋翼头粘牢在轴上就可以了。

主旋头打滑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
一点一点检查 祝lz早日起飞

网友:
有出現雙槳嗎?  起飛是機身有振動嗎?

网友:
首先,你调节相应的微调的时候,飞机是否有相应的改善?如果情况没有变化,那调有什么用。
电路板装错90度的话,陀螺的作用是出不来的。
没电的情况,飞机是要乱性的。
如果动发射机上的对应摇杆,飞机有修正动作,而微调又不起作用(范围小),那就只能打开发射机,调节摇杆电位器的角度了。

网友:
lama V3的上旋翼臂上有没有左右旋调整螺丝(不是固定螺丝)?

HIROBO的lama机发生上述现象时,就是调整上旋翼臂上的调整螺丝,而不是调微调。

仅供参考。

网友:
把主轴拆下来,用尺子调直,把有裂痕的浆换了,检查好螺丝的松紧,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手指拨的动为好,看有没有双桨,有的话可以调平横锤,或弯浆调平为止,检查主轴上下限位有没有松动,检查大齿盘有没有崩齿,做完这些应该就不是机械的问题了,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感度调整到出厂时候的地方。
检查下,2个电机是否同步。
武汉市天天飞模型店  www.17ttf.com

网友:
换满电电池,加大油门上升,然后短暂关闭油门自由落体,然后再迅速加大油门,看是否可以再度拉起来,如果可以,说明旋翼升力正常,考虑四合一问题。否则是主轴松动或电机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