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翼型的机翼大家用什么方法来弯折kt板??

楼主(2006-11-06):
如题

网友A:
我是把机翼上下表面分开切,然后把对接的边用刀切三角形,用宽的通明胶把两片板一粘,一弯就好了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happyskybaby
刚开始的作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happyskybaby
后来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happyskybaby
再后来的

网友A:
原帖由
北极光
于 2006-11-6 15:30 发表
如题
如果想把KT板弄弯我用的方法是使劲蹂躏,注意的是环境或者板的温度不能太低,否则板会裂弄好的板一面光滑,一面褶皱,

网友B:
切v槽加翼肋

网友C:
其实如果弯度不是很大可以采用电风吹加热法,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要比V槽强度要来的大,而且也美观多了,不过出现褶皱的样子,建议使用;如果大弯度的地方就要用到V槽了个人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D:
另一面粘上胶带,用尺小心地弯。

网友E:
好办法 回头试试

网友F:
一面粘胶带,另一面用圆珠笔划线,然后折.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加工KT板的,很好用

网友I:
我也是象布丁那样做的,当中再夹一根桐木条,当然,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买跟摊纤维棒,那样更好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呵呵,我的做法是像切肉一样,用美工刀与KT板平面成25-30度角斜切,就像切肉一样,然后在用电吹风(我直接对着空调吹哈哈 )对着吹同时将KT板慢慢折弯,并用翼肋进行校正。这样作出来的翼型者弯处非常光滑而且强度也不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是用5mm的KT板做的,如果用三个的弯若是翼型尖端太尖的话可能弯出来的就不光滑了。缺点就是切起来慢些,要有耐心 ,稍后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