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2000元以下的那种遥控器同时有直升机和固定翼 ...
请问一下在2000元以下的那种遥控器同时有直升机和固定翼模式的?

楼主(2006-11-06):
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2000元以下的同时有直升机和固定翼两种模式的
遥控器
?谢谢!

楼主:
除了天地飞 FT06-C以外!

网友A:
这个问题专业

网友B:
ff6,ff8(停产了)
x2610不知道多少钱,呵呵

网友C:
为什么不用TDF?

网友D:
X2610这个价位可以拿下,功能应该可以满足LZ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
FF6听说价位适中,有好多种型号,各位能推荐个型号吗!!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E:
ff6不错的至于是否听唱着歌就不知道了,max66也不错,可以考虑rd6000super记住一定是银色面板的super不是纯黑的sport版
rd8000super好像也是2000左右

网友F:
二手9通。。。不错

楼主:
我在好多版上看到说RD6000和RD8000虽然功能多但普遍反映不太稳定哦!!!

网友G:
最新机型就是JR2610 界面豪华 直逼9通

网友H:
FF7CHP也是小于2K的

网友I:
HITEC7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B:
ff7如果低于2k,是最不错的设备了,futaba的接收机好买啊,呵呵

网友J:
HITEC OPTIC 6很不错得

网友K:
FUTABA 6Xsuper是一款通用的,价位也可以,但不知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