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的问题

楼主(2006-11-06):
刚买回来。试了一下,有点奇怪,充电电流在0,8A以下时,总是有一节显示OK,电流0A,关掉再开,刚才1号OK,这回又变成2号了,反正总是有一节OK 。但是充电电流调大到1A以上。就都正常了。而且快充满时有两节已经OK 到4,2V ,但最后一节总是充不满。从4,19V反而充到4,18 V 。充电电流一会大一会小。最后一节半个小时都没充饱,怎么回是,求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一下电池的并充线,是否有断了的?充电器会自动识别不提供并充引线的串充电池,并进入串充工作方式,但这种充电方式不安全。
看一下液晶显示屏,串充符号有没有显示出来?是不是充电器自动进入串充工作方式了?
检查一下您的电池的并充引出线,是否有开路或与充电接口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