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用在450上如何设置成倒飞

楼主(2006-11-06):
 我把IDLEUP开关打向ON设置后油门还是象正常飞行一样,是不是还要同时打开TH.HOLD(油门保持)开关啊!

网友A:
这里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高手多,对新手的问题一般不怎么理~

先进控,设IDLE THROTTLE,一般设成双曲线,例如100 90 85 90 85 100~就是说油门最小的地方是中间~

然后设IDLE PITCH,同样设法,主要在油门最小的时候一定要是负螺距~如果得不到负的就要调连杆长度~

楼主:
是不是我的FF6有问题啊!只有当我设成油门反向时,设IDLE THROTTLE才会有效
但如果设置成油门通道反向,要加油的话就得向下拉!3D开关有效(设成油门通道正向加油是往上推,但3D开关无效)
有高手可以解决吗?

网友:
期待高手赐教!

网友:
没用过FF6,楼主的现象应该不是控的问题。找个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
没用过FF6,楼主的现象应该不是控的问题。这种问题估计不好回答。找个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
那个开关向上开是3D模试还是向下。

楼主:
开关向上开是3D,我有中文说明书,可是按说明书上操作就是不能正常使用。我都拿它没办法

网友(2006-12-14):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高手多,对新手的问题一般不怎么理~

先进控,设IDLE THROTTLE,一般设成双曲线,例如100 90 85 90 85 100~就是说油门最小的地方是中间~

然后设IDLE PITCH,同样设法,主要在油门 ...

这里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高手多,对新手的问题一般不怎么理

网友:
拨向自己一方是开

网友:
没有用个FF6,所以没办法帮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