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元件级锂电平衡充DIY”的电路好像有问题

楼主(2006-11-06):
如上图,恒流充电过程只能保证R5上的电流恒定,但充电电流还包括流经R2和D7、D8的非恒定电流,因此总充电电流实际上是不恒定的,这样分析正确吗?

网友A:
关于g兄的这电路一贴,我也反看了N遍。可能是我水平有限,还有一些原理没搞懂。愿听大家详谈

网友A:
懂电子的朋友也请来说说··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分析的是对的,这里有一个近似,因为这里设计的Q1集电极电压,也就是电源电压并不比Q1基极高多少,流过100欧电阻的电流对于充电电流来说可以忽略,如果这里你用的电源电压很高,如15V,适当的提高R2的容量,并且会导致Q1发热严重

网友C:
当其他的电流总和小于恒定电流的十分之一,就可以认定为恒流。

网友D:
把他当涓流吧!

楼主:
谢谢wtc1109 和junli兄的答复。
我想是这样的,假设滤波后的电源是12V,电池最低电压3V,流过R2的最大电流只能是(12-3)/100=90mA,何况这个电流会越来越小,所以可忽略。
看来真要理解一个电路不能光靠定性分析,还要定量分析一下

网友E:
D5是共阳的 双发光二极管
但好象很难找呐
当然大家也可以用两只发光二极管哦: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