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450在起飞时往左飘吗?

楼主(2006-11-07):
本人新手,初玩450,调机很久,每次离地后总要向左飘移半米才能离地,我在家里调试,我想让飞机稳稳的直升直降,可是怎么也调不好,
大家给点解决办法。

网友:
电直都这样,起飞时带点右副翼就可以了

网友:
这的地面效应,由于在起飞的时候飞机离地面很近,桨往下打空气,空气会被地面反弹回来,使上升的气流发生紊乱,直升飞机往左偏移,每个直升飞机都是这样的,起飞的时候带点右副翼就行了

网友:
当飞到主桨直径的高度时,地面效应就消失了,也就是说被地面反弹的空气影响不到飞机了

网友:
起飞加右或十字头从后看调成左高一点也可以。

网友:
除了电直,油直也是这样的,起飞都会向左,自己不停的修正就可以了,悬停不是说遥控器不动,飞机就不动,而是要想飞机不动的话,手就得不停的动

楼主:
我还以为大家的直机都是笔直的上升和下降

网友:
地面效应 正常 修正一下好了

网友:
只要是主桨顺时针转的都左偏

网友:
同意,以上的说法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尾桨产生一个向左的力吧

网友:
应该画一个力分解图,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是要想飞机不动的话,手就得不停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