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450副翼和主翼是90度夹角吗?

楼主(2006-11-07):
这两天北京风大降温,不能在外面飞了,在家飞飞悬停:)
偶然看到机机的副翼和主翼不是准确的90度夹角,觉得挺奇怪的,朋友的机机也是这样吗?会不会有问题啊?
飞机刚飞下来没有调整主翼的,应该飞行时也是这样

网友A:
飞机一定是摔过的!变型了

网友B:
回楼主的问题。
从你照片的情况看,主旋翼的中心线与副翼平衡杆的夹角小于90度(主旋翼顺时针转动),很有可能是主旋翼固定座(俗称T头、中联)已经变形。
正常情况二者应该是互相垂直为90度的,如果稍微有些小的不成90度时是不影响使用的。
二者如不垂直,会使得在打升降、副翼时飞机的运动方向产生偏斜。

网友C:
好像应该是90度的

网友:
应该是90度的,检查下看什么零件是不是有变形

网友D:
明显有变形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回复,虽然机机现在挺好飞的,但这也是严重隐患,有时间把旋翼头拆了,看看是哪儿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