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调了(688 1号鸡的ccpm不知道怎么调了)

楼主(2006-11-07):
昨天调试的时候3个舵机不是一起动作,以前的鸡鸡是传统斜盘的

现在的688都不知道怎么调了,接收上的线怎么接也不知道了

网友:
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了哇
没见过,帮不上,只能帮顶

楼主:
 昨晚一宿都没睡好,哪位大鸟能让我今晚睡个好觉啊

网友A:
你的控支持ccpm的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支持ccpm的吗?

还有一种是HPM   你的控都支持吗 ??

网友:
应该是CCPM调试的问题吧。

楼主:
我的控是9X2的,接收的顺序也接好了,控也设成ccpm 了,但现在就发现几个舵机的动作方向不一致,急死了都,今天调不好又得吃安眠药了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问题:
1  推油门时后舵机和左舵机的动作方向是一致的,右舵机的方向和他们相反(从机尾的方向看左右舵机)
2  打副翼时后舵机和右舵机的动作方向是一致的,但左舵机就不动了,左右打副翼都不动.
3  升降没问题,但打升降舵时发现左右两个舵机的行程不一样

救命啊!!!!!!!!!!!!!!!!!!!!!!!!!!!!!!!!!!!!!!!!!!!!

网友:
我的已经调好了,呵呵!!今天悬停了一下!!
先调机械零度!

楼主:
太好了,楼上的有QQ吗,我加你啊:loveliness:
我的是598191073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QQ:35712055

楼主:
 调好了!!:
在此要特别鸣谢苏苏,12楼的兄弟,还有hyx6688,感觉很好,比飞起来的感觉还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了!!:
在此要特别鸣谢苏苏,12楼的兄弟,还有hyx6688,感觉很好,比飞起来的感觉还要好

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