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尝试过把4冲发动机装在直升飞机上吗?

楼主(2006-11-07):
理论上4冲程发动机震动小,反应快。但功率、转速都不太够。
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尝试过把4冲装到直机上的经验?有的话请拿来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重量大,没实际意义

你好,那么改变齿轮比可以解决问题吗?以前似乎听说有人改过,请问你知道他们除了转速之外还碰到过哪些问题吗?

网友:
台湾模友的

网友B:
四冲程发动机的直升机我飞过KALT的60级装YS-91H、跟Kyosho出的30装OS-52 H,震动大、马力偏小、容易过热、加速性也不理想,就是声音比较好听一些,过瘾了一段时间一台卖掉一台换回OS-61 H WC。

网友:
四冲的感觉就是声音舒服省点油,直机上没试过,固定翼那是四冲的爽,也很方便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冲程发动机的直升机我飞过KALT的60级装YS-91H、跟Kyosho出的30装OS-52 H,震动大、马力偏小、容易过热、加速性也不理想,就是声音比较好听一些,过瘾了一段时间一台卖掉一台换回OS-61 H WC。

哦,感谢大家的回帖。我认为4冲装在直升机上震动偏大是最主要问题。我曾经听说4冲工作比较柔和,所以寄希望于用4冲来减小直升机震动。现在看来不太乐观了。

ps:请问你说的这架飞机齿轮比改过吗?有没有人尝试过改齿轮?也许震动偏大的原因是转速超过设计转速造成的。

网友:
个人认为要改就直接改装汽油发动机更具有实际意义!装个四冲,还烧甲醇,那不划算!假如有人能把一台260或230之类的汽油发动机改装到天子90机上去的话,不仅造福广大摸友,而且会是一个有一定空间的商机!现在市面上的成品汽油直升最低都是16000多一台啊!!!!买成品的天子90和成品汽油法动机改装成功的话,我想成本不会超过6000!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齿轮比当然不一样,是原厂来配好的、但是时间久了也记不得齿比是多少了,至于震动的问题并不是齿轮搭配的问题,而是发动机特性的问题,四冲程发动机每两圈单独一个爆发行程、爆发的震动要比二冲程明显多了;说四冲程比二冲程的震动小!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得来的经验?我玩了二十几年我的经验还是四冲程震动大…
四冲程用在直升机上还有一个问题,散热非常不理想!飞行当中常常会因为过热而拉缸,同期总共有4个人一起买KILT这一款直升机,半年后只剩下一台还维持使用四冲程。
至于换成汽油发动机,省油的目的是可以达到,但是汽油发动机普遍振动更大、工作温度更高、提速性不佳(跟甲醇发动机比较),使用上还要因为这些特性时常进行维修保养,必要的时候还时常要整机拆卸将金属件进行消磁以防止干扰(尤其使用72的频率要特别小心),因此如果没有特定需求的时候、汽油动力直升机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比当然不一样,是原厂来配好的、但是时间久了也记不得齿比是多少了,至于震动的问题并不是齿轮搭配的问题,而是发动机特性的问题,四冲程发动机每两圈单独一个爆发行程、爆发的震动要比二冲程明显多了;说四 ...

谢谢楼上的解释!从原理上讲确实4冲震动频率低、振幅大。看来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看来减振我要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