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当菜的问题

楼主(2006-11-07):
请问各位,你们会把旋翼夹头螺钉
1,拧死,很紧,把桨夹得很紧
2,一般紧,但用手可以扭动桨
3,松,旋翼夹头刚刚夹住桨,平常桨都可以靠重力歪向一边,飞的时候靠惯性甩直.
你们会选择哪样呢?请大家都说一下,为什么.谢谢

网友:
好无聊的问题
除了第三种,ZJ想用哪一种都可以

网友A:
当然第二种
第一种,雷虎厂有说明,过紧,不利于遭遇阵风的时候做修正,
第3种,过松,低转速容易打到尾管。

网友B:
第二种,第一种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