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狼700号超级无敌大评测 (改了,加了文字了)

楼主(2006-11-07):
重新发了,!!!!!!!!
今天发个这个专贴,对前段时间沸腾的海狼号作个全面的评测。希望能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首先能我要表扬一下5IMX 商城,在买这个船时,一波三折,途中经历了许多问题,但对于商城的服务,答案却是肯定的,非常好。收到船时,可能由于运输中发生了破损,所以拿到时是坏的,我在第一时间和商城取得了联系,协商后商城答应全部退款,并且将船赠送给了我,还将损坏的零件通过快递发了过来,让我大为感慨!在这里,我并不是为商城做广告,只是对商城的服务理念感到很满意,简单的说两个字吧“信任”

好了,现在接入正题吧:

包装,上面的快递盒子是后来发的配件。

遥控和电池

船的侧面

船的正面

这是我后来改的轴,玩具船的,原来的轴有一个孔太大了,抖得很厉害,水爬兄好像有不同意见啊,还烦请教我,是不是低了?还有就是试了下,轴好像伸的太长了,空转到最高时,甩得厉害,看来要改短。

电机部分,用的是软的联轴器,试了下,可以做90度的转角,不过软联处很热。电调接受是二合一的。顺便说下,两个电机的素质不错,耗电快,铜线粗,绕组少,是暴走狂  对了,电机上的磁屏蔽是我后来加的,原来没有的

联轴器的细节图,两边的锁定螺母,因为抖的厉害,全掉了,也是个小麻烦

船体的线形是这个船的一大亮点,很漂漂,重量也很轻,
手感也很滑,好像O艇的造型啊 不过最大的问题也在这,材料软,如果轴系不在一条线上,整个船都在抖,吓得我不敢下水,可能会成为水爬兄的蓝保坚尼第二。

电池的图,以前有过几贴子,都说很好,还没怎么试。

再来张控的全景图,这个控我也有一个,不过这个好像是缩水版,没有舵机和电调的调节扭,只能和原配的电调接收。

这个盒子里的东东就是后来寄过来的配件,好多。夜行者说的不同是不是就是电机座啊,原来寄来时也没有那两个底座。

上面这个就是原来的轴套,孔大了,材料是铝的,做工还是没有玩具船的好,是干磨擦,没有两边的轴承。如果改的话,最好是换了。

45的大桨,螺距还好,就是质地偏软。

大约就这么多了,现在因为缺零件,所以也没下水,大家有什么不明的就问我。

网友:
怎么没有文字的说明和试船

楼主:
图太多了,不像5imx那样好改了,不知哪位能帮忙发到5imx 上来

网友:
怎么看上去都这么旧呢?

网友:
怎么压坏了船的外壳还那么新呢。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看样子这船……唉唉唉,你都改了啥?电机支架哪去了?铁管咋回事?桨轴位置好像也不合理……

网友:
你试了船没有?你是整船买,还是买配件回去自己装的?有些地方跟原配不一样啊?

楼主:
哇,沉得这么快?

网友:
跑了没有,商城的态度是不错的

网友:
把两个 浆都删掉吧,改单浆 加两个 压浪板!算了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原配的轴套啊?你自己改的非常不合理!但是也可以一试!原配的轴套两头是有朔料王做轴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沉得这么快?

难道没买保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原配的轴套啊?你自己改的非常不合理!但是也可以一试!原配的轴套两头是有朔料王做轴承的!

原配的轴套有一根开孔太大了,轴晃得很厉害,整个船体都在抖,所以才换了玩具船的轴套,不过客观的说,玩具船的轴套的做工要好。
原轴套有轴承吗?看了好像没有啊,只有两端的轴孔内壁的塑料吧,但还是干摩擦啊,我觉得要改进。现在我改后,船体几乎没什么抖动了,声音也很好听,比原来的转速肯定上去了。 最后,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还请指教啊。

网友A:
两端的轴孔内壁的塑料王,什么叫干摩擦啊?塑料王的摩擦系数比铜小啊?你也可以放油啊!我觉得没必要改进。(现在我改后,船体几乎没什么抖动了,声音也很好听,比原来的转速肯定上去了。)这样说以前的装得不那么好,或者是在那个环节上出了小问题。( 最后,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还请指教啊。)说不上指教,是个人的看法:一你改用薄壁铜管有可能强度不够,空位不配,会出现偏差,二你的轴套太出来,会影响操纵性,三你怎样一改,船会进水!四速度起来了,船的性能就越差!我希望你试了船验证一下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的轴孔内壁的塑料王,什么叫干摩擦啊?塑料王的摩擦系数比铜小啊?你也可以放油啊!我觉得没必要改进。(现在我改后,船体几乎没什么抖动了,声音也很好听,比原来的转速肯定上去了。)这样说以前的装得不那 ...

轴套太出来了,你说对了,昨天我又改短了。塑料王是什么?有些不懂。还有,我发了短消息给你了,怎么不回我啊

网友A:
我回了你的信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了你的信息啦!

没收到啊!

网友:
试船效果怎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