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请推荐一个ECO的基本配置!

楼主(2006-11-07):
同上

网友:
一个电机 一个电调 7节电池

网友A:
你要老說廢話就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老說廢話就死去~

不要这么说,至少他告诉我电池用的是7节8.4V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老說廢話就死去~

网友:
赫赫 原来他们认识

网友:
什么ECO ? EXP ST

网友B:
选择一个船壳,及全部零件
电机现在国产的B28系列就可以了
电调好盈80A
设备2通道以上的
电池工业电池、品牌电池、垃圾电池都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一个船壳,及全部零件
电机现在国产的B28系列就可以了
电调好盈80A
设备2通道以上的
电池工业电池、品牌电池、垃圾电池都可以玩

谢谢!!

网友C:
我认为基本配置主要是"基本",540白皮猪+50A防水电调应该是最基本的配置了,这样作为入门很多都能玩得起也舍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基本配置主要是"基本",540白皮猪+50A防水电调应该是最基本的配置了,这样作为入门很多都能玩得起也舍得玩.

谢谢!这个是做为厂家最基本的配置了.低成本,消费者容易接受

网友: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