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手,日本手,自定义手!

楼主(2006-11-07):
美国手 --------  左手油门和副翼,右手升降和方向
日本手 --------  左手升降和方向,右手油门和副翼

我是新手,这两种手法用起来都不怎么好,想要练悬停,得两手一起用
我想自定义一个手法:

自定义 --------  左手升降和副翼 , 右手油门和方向

解释:
   由于直机升降的功效为前进和后退,和副翼正好是一个功效,真正的上升和下降是油门
自定义后,在直机同一个水平面上,左手控制了整机的稳定性,前倾,后倾,左倾,右倾.
右手控制了直机的上升和下降和摆尾.

在油门固定的状态下,仅靠左手就可以完成整机的前后左右的翻滚,
我觉得这种手法更加合理.

我是新手,不敢对航模前辈的手法有任何质疑.但确实不知道前两种手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哪?

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日本手比较适合F3C,美国手适合3D,不过这是相对的,要练好不管什么手都的下苦功

网友A:
我觉得美国手应该是----左手油门和方向,右手升降和副翼吧。

否则,副翼和升降不在一个十字盘上怎么会适合3D 呢(想想自旋翻的动作很容易理解)。

我觉得不管什么日本手、美国手、中国手,自定义手这些叫法和定义说法很乱对新手很容易误导。(新手按照楼主的定义去练美国手,练自旋翻不见得比标准日本手容易吧)其实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判断:

只要副翼和升降在一个十字盘上比较适合3D,副翼和升降分在左右两个十字盘上就比较适合F3C。大家是否同意?

网友:
说来说去楼主说的是中国手嘛

网友:
坚持日本手~~~~~~~~~~`

网友:
 日本。。。。他娘的   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美国手应该是----左手油门和方向,右手升降和副翼吧。

否则,副翼和升降不在一个十字盘上怎么会适合3D 呢(想想自旋翻的动作很容易理解)。

我觉得不管什么日本手、美国手、中国手,自定义手这些叫 ...

是的,楼主的美国手定义说错了

网友:
真是忘记历史,日本...........杀杀!坚持中国手

楼主:
谢谢大家,我终于明白还有中国手啊,练了好长时间的日本手真的很不爽
还有对F3C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