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出问题了,用的村夫的模拟器!请来看看!!

楼主(2006-11-07):
不插
模拟器
硬件能启动进入g2!插上就提示:error initializing joystick interface,进不了!!

楼主:
xtr 正常能用!!g2能用xtr就不行了

楼主:
就是当g2能正常用时,xtr就检测不到摇控器了,xtr可以检测到时g2就会出现开头说的情况!

网友A:
估计是你的注册表乱了! 在设备管理器中删除正在使用的USB设备,然后重新插入模拟器试一试!

楼主:
按照村夫的方法试验了,还不行,重装g2后可以,只是经常重装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