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中断电 请老鸟分析 疑惑未解

楼主(2006-11-07):
配置 450se大桨转动顺畅. 接收wgs二次变频接收机 凤凰45a电调+独立供电 450th
电机
空中断电现象为.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电调红色灯不停的闪.
舵机
工作正常
分析为电调与电机兼容性不好.
进角设为高断电严重.设为低好一些.不过具体不肯定
唯一一次解决好的时候为使用西尔风扇电机配11t 高进角 后来换成13t后问题凸显.非常严重
难道齿轮也有问题?布线我想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对了凤凰电调红色灯不停的闪什么意思>
最新排除了
电池
电调过流保护 用15t没有问题
乱弄了一下后.理了下线 换成15t后问题消失了
不明白问题再哪????????

网友A:
有可能电流过大,电调保护。

楼主:
45a电调不会吧.
没有不可能只有想不到

网友B:
建议你从接收机入手,都凤凰45A了,电调不会出现供电问题
换pcm接收机试

楼主:
总结了下 过留保护或接收机问题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一试试

网友C:
换电调吧!
我以前飞ms700的时候,用了凤凰25,凤凰35,最后凤凰10全都断电,跟你现象一模一样,电机突然停转,而且有时候断过一次电之后会连续段电好几次,最后换了个好盈12,就再没断电!
现在玩牙托450,用原配的25电调,偶尔会发生断电,还有莫名其妙的保护,摔机好几次,一气之下换了好盈40,真强,就再没断过了!
现在看来原因太奇怪了,特别是凤凰,断的特别频繁,什么办法都试了都解决不了!

网友D:
偶也发生过,应该是电池的问题,红灯闪烁是电调保护......
看看这张图
飞行中大电流时电压跌落很快,如果这时的保护电压设定较高就会出现保护!

网友E:
也遇见因电池接触问题造成短暂失电的情况,因为有电容的存储,刚开始就没怀疑电池问题。

网友F:
建议楼主先那在手中全油们做个简单测试,如果每次全油们不久后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大可能性是电池老化在特别是大电流放电下,电压下降飞常快..(不过这根据电池老化的情况下有>1秒时间动力动力减弱到保护).如果不是上诉情况才有可能是,兼容问题.(不过这个机率不太大,因为根据你的说法,13T比11T,在高进角的情况下需要更大的电流,所以问题会更明显)

网友G: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现在正在试.450th配15t 把电调过流保护关闭.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也许是电调过流保护?明天再多试试.改成敏感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就清楚了.

网友H:
老规矩,替换法,挨个试

网友I:
先看接受,再看电调~~~~~~~~~~
不一定凤凰的就没试,凤凰的我也飞过,个人感觉除了线型好一点的话也没什么特别对得起它价格的因素~~~~~~~~~`

楼主:
排除过流保护。电机电调兼容问题 电池也没问题

网友J:
低电压保护。不知楼主说的断电是抖一下那种(也就是所谓的咳嗽),还是直接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