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车床改无级变速怎么改啊?

楼主(2006-11-07):
我想把西玛特C6车床改成无级变速,需要什么配件,怎么改啊?

现在的皮带变速太麻烦了.

网友:
加变频器吧!

楼主:
我不太懂的,请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更换3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就行!

网友:
电动单车就是三相电机,电路就是变频的,照着改改因该可以的吧.

网友:
电动车是无刷电机,结构相似,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
换交流电机和变频器: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我的D210×400已经改了,用的台达的0.75KW变频器,换了750W的三项异步电机。感觉比原来有劲,但是电机尺寸有点大,只能上两颗螺丝固定。轴也比原来的粗,换了皮带轮。另外这DD转速怎么算啊,变频器只有频率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210×400已经改了,用的台达的0.75KW变频器,换了750W的三项异步电机。感觉比原来有劲,但是电机尺寸有点大,只能上两颗螺丝固定。轴也比原来的粗,换了皮带轮。另外这DD转速怎么算啊,变频器只有频率显示的。

差转率不固定,转速大约是1440/50*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210×400已经改了,用的台达的0.75KW变频器,换了750W的三项异步电机。感觉比原来有劲,但是电机尺寸有点大,只能上两颗螺丝固定。轴也比原来的粗,换了皮带轮。另外这DD转速怎么算啊,变频器只有频率显示的。

  上个图解解馋吧

网友:
哈哈,现在太丑,我已经订了体积小些的电机,等换了小电机再上图。
我现在用的电机和变频器以前发过的。

网友:
就这两样DD,安装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1%E4%C6%B5%C6%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