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6-11-07):
请问各位大虾,刚入门的新手,用哪一种机比较合适?

网友A:
想玩电动的还是油动的?

网友B:
许多人入门选的是翼龙作入门机,我是飞火鸟403入门的.

网友C:
上单翼练习机啊。飞羽的2008、猫的1+1练习机、启迪的塞斯娜,我觉得都不错。
我这个回复,应该不属于广告吧?

楼主:
感谢!
多谢各位的指导,我准备是向玩电动的。

网友D:
喜欢DIY就自已做KT板练习机也行.
星期六日下午去珠江新城或者洛溪桥脚吧,那里有很多老手,能学到好多东西.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自己做手工太差,还是买现成的好做。
:loveliness: 有空去见见高手的表演。我住东圃,有点远

网友C:
千万别DIY,我都搞了三架了,才算真正飞起来了,第一架重了(塞斯娜)、第二架重心怎么都不对(双翼),第三架还算可以(飘飘机改的)。
新手还是从成品机飞起,明白其中的道理再DIY,否则会走很多弯路,再潜水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个反面教材。

网友E:
买狼牌的云雀入门,然后就玩他的塞斯纳,接着是503,最后可以玩他们的其他像真机了。
买云雀时记住多要两个舵机和一条混控线,而且控要4通的!免得以后多花钱!

网友F:
飞翼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