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V2 怎么调双桨呀

楼主(2006-11-07):
请告知不胜感激

楼主:
调哪里呀?

网友A:
SJM 大哥:
调双桨时,是不是要在浆上标记颜色?
如果贴了有色粘纸,会不会造成浆的重量不同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JM 大哥:
调双桨时,是不是要在浆上标记颜色?
如果贴了有色粘纸,会不会造成浆的重量不同而有问题???

调好再去掉.调整时这点重量不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