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DIY高手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06-11-08):
不知道是哪个年代(估计是386电脑)的IBM硬盘里下的
电机
请教高手这个为什么这么大一棵啊?相当于多少级的电机?
要怎么样来改造啊?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上去有些重,你打算安飞机上?

网友B:
俺也有一个一样的,不晓得怎么能用上去呢,好重的,估计是用不上了,高手应该
能改一下的!!

网友C:
用处不大.
拆里面的轴承到是不错.高精度高寿命的5*10*4

网友D:
太重了 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不过放在家里橱窗里收藏 到时一个好主意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不过让给收破烂的了

楼主:
我也是看到高手改硬盘和CD里的电机,一时好玩也搞一下玩玩.
4楼的朋友,你是哪儿的啊?你认识我吗?

网友F:
不看别的,就看那线就知道电流小的很,直接用绝对飞不起来的,除非拆掉重绕线圈.

网友G:
搞么子无傻咯!有刷系统又便宜又好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