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浆飞行器,120度CCPM控制

楼主(2006-11-08):
三浆飞行器,120度CCPM控制.两个陀罗提供稳定,(舵,浆)两种方式提供原地转向.大家认为可行性大吗

网友:
德国人做的,但不支持原地转向,上面的设计做了小改动后可以

网友A:
比较有创意!!关注一下!看国内有没有人做!

网友B:
光是两个锁尾陀螺就不得了呀!看来是成本高的玩意呀!

网友C:
三浆的反扭力怎么处理?

网友:
如果有反扭力可以(舵面,小浆)两种方式提供抵消反扭力.其实有正反浆的抵消反反扭力会很小.德国人做的没小舵和小浆也悬的很好,估计没有反扭力

网友:
还可以搞个壳

网友C:
图1
用小浆消除反扭力,复杂度增加,不如直接对称4桨。
图2
加入一个舵面整体不再对称,而且使用舵面时,升力变化,不能算120度CCPM控制
图3
航线状态下舵面阻力大
陀螺和120度CCPM控制间还要再加入混控,太复杂了。

网友C:
涵道提升效率,减小噪音,好。

网友D:
造一个生来让大伙开开眼

网友E:
不是什么新鲜货拉,银辉(做模型玩具的厂,在北京航模展上也看见到展位)专门出了一款玩具型的,设计结构和这个一模一样,大概是698元或者是688元.估计都是不怎么去商场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