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问题了

楼主(2006-11-08):
我的SPARROW用的是原厂3950KV
电机
和电调,进角为中进角,保护设为降低功率,大桨的攻角为-2,?,+5,+?,+9,两边都测量过,通电试机,机子离地40公分,大约30秒,电机停转,拿在手里推油,时间长一点,还是会停转,把大桨拆下,推油不会停转,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1.您选擇了关闭动力的低电压保护方式.
2.不上大桨負臷小所以没停转.看来是电池衰退或电压保护值設太高.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不是电调的设置,原来是电机的引出铜丝断了几丝,重新去漆焊好就OK了!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教材.电机线在有漆的部份一根也不能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