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一个4通遥控器,请问需要用什么IC

楼主(2006-11-08):
如题,
现在我这里有很多电子实验器材和元件,自己也不是学电子的,但是,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出来
遥控器
大家知道用什么IC吗?
谁有电路图啊???
谢谢了~~~~~~~~~~~~

网友A:
CD4017+CD40106;通用数字集成电路,元件易得,操作电位器直接接入电容的充放电回路,要细心调整电路参数,否则线形度较差。用这个电路 比较麻烦。NE5044,futaba 4VF曾经采用的,操作电位器选择余地大,理论上任意阻值的都可以,属于电位控制型,最多7个比例通道。
LM1871内部带有高频发射的振荡电路,用于小功率近距离遥控比较省事,但元件好像不太好买。
电路图自己搜吧!

网友B:
很早以前有人结婚用的电视机自己装,现在没人这么做,因为原材料成本比店里的成品还高,而且效果也不好。建议买个二手的或坏的自己DIY,至少有外客像个控。

网友C:
推荐NE5044,方便。不建议用40106和4017方案,我做过,波形不理想,很杂,而且低电平部分不符合要求(尽管低电平部分要求不严格)。
另如果会单片机,还是用单片机吧,自己做就没什么舍不得的。
楼上的是个好注意。

网友D:
我要说的话都被楼上说了!

网友E:
建议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