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机装50浆会怎么样?

楼主(2006-11-08):
新30浆还在途中,有现成的50浆,假如30机装50的大浆会怎么样???

网友:
完全可以飞啊。偶现在用的就是50浆

楼主:
真的吗?你是30机用50的浆吗?不会损坏什么吧?特别是对发动机有没有损害?

网友A:
原则上装了50桨也可以飞,但性能肯定没有30的好。原因是30的发动机带不动大桨,而大桨的转速偏低会影响到尾桨的转速,从而全面影响操纵性能。

网友:
30機本來就沒什麼力....還要上50槳....發動再死快一點......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装了50桨也可以飞,但性能肯定没有30的好。原因是30的发动机带不动大桨,而大桨的转速偏低会影响到尾桨的转速,从而全面影响操纵性能。

os37发动机用570mm的桨,os32最好还是用550mm的桨!不然就提早买颗新的吧!

网友:
50桨长飞前看一下会不会打尾桨。打到惨拉

网友B:
.瞎扯?? 油機計算到你亂來的嗎??
自己搞死發動機好了,不要害新人,什麼級別的機用什麼的槳全是經過力學計算出來的

网友:
应该好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扯?? 油機計算到你亂來的嗎??
自己搞死發動機好了,不要害新人,什麼級別的機用什麼的槳全是經過力學計算出來的

发动机的寿命长短我不知道,但是你说的没有力气我不认可.用了50大浆比30大浆爽的不止一点点..用50大浆后调小一点螺距,发动机的温度和用30大浆温度差不多.我想发动机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的电动Quick-EP16原配30(550)桨;受亚拓大龙600启发改用50桨后(确认不打尾桨)更爽!

网友C:
30直升机用50的大桨,发动机的寿命一定有影响!但是如果调整的好、差异并不明显,即使是30直升机用30级的大桨、调整不好发动机一样死的快。
但是要装多大的桨、其实在厂商出厂前就已经做过详细的测试,加装超过指定规格的桨、除了增加打到尾旋翼的风险之外,不足的尾力臂是不是能够完全抵销主旋翼的加速度反扭距,这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但如果只是在停悬或是在航线飞行的阶段、问题并不是很明显,反而加大了主旋翼会感觉稳定性提升不少

网友:
如果50机用30浆高转速是否可行.请指导. :loveliness:

网友:
50->30我也試過.並不好飛, 也沒了穩定性
力量也不見得大.因為槳小了發揮不出50的力量

网友:
请看原厂客服的回答~~

回覆來函:翼手龍50直昇機當然也可以裝550mm主旋翼飛行,飛行中的靈活性會比600mm主旋翼靈敏很多,但是爬升率、浮力會差很多,穩定性能會下降、執行熄火落地科目時難度會增加很多。

网友:
对飞机好点 它也会对你好的,飞直升机用大桨 还是FK性价比比较高,国产桨唉还是QC做的不是太好素质参差不齐,飞起来有点怪怪的(比如雷记30/50单边一个桨差3°)。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直升机用50的大桨,发动机的寿命一定有影响!但是如果调整的好、差异并不明显,即使是30直升机用30级的大桨、调整不好发动机一样死的快。
但是要装多大的桨、其实在厂商出厂前就已经做过详细的测试,加装超过 ...

   赞同

网友(2007-05-26):
还是老实点好 55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