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500小型涡扇发动机

楼主(2006-11-08):
国产远程巡航导弹之“心”:WS500发动机
WS500小型涡扇发动机的基本数据:

  长1.2米,直径0.35米,推力约500千克

楼主:
补充一下:这是国产巡航导弹的发动机。还有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称:WS500发动机可以用在巡航导弹上,能够产生与欧洲“风暴影”、“斯卡普”导弹发动机相当的推力,比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发动机推力提高了60%。

网友A:
能用在什么机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在什么机机上?

巡航导弹,据说能够产生与欧洲“风暴影”、“斯卡普”导弹发动机相当的推力,比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发动机推力提高了60%。

楼主:
不过我个人认为谁要是能搞到,一定能做个超过10米的大航模。过瘾!

网友:
没错。导弹用的更多的考虑到速度的问题。
寿命是一次性的所以可以牺牲寿命来换取更多的速度。呵呵。

网友:
有想DIY导弹的吗

网友:
 这是国产巡航导弹的发动机

网友:
哪里能买的到啊,做的打模飞到美国去侦察一下.

网友:
技术不怎么样,国外同类型的发动机,零件数量只有17个,我们这个零件数量都有1000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这是国产巡航导弹的发动机。还有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称:WS500发动机可以用在巡航导弹上,能够产生与欧洲“风暴影”、“斯卡普”导弹发动机相当的推力,比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发动机推力提 ...

美国战斧是用一级离心加一级轴流的压气机,和WS结构不一样,所以推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