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款机怎么样...

楼主(2006-11-08):
提示:

网友A:
一直不明白,这种双桨电直,用金属件是否对性能有所提升。还是仅为了美观。

网友B:
和新款lama一样的机器就是换了个仿真外壳,比较好看

网友C:
就是lama。。。加了个皮

网友D:
很值得玩一下

网友E:
共轴双桨就是那么回事,好飞

网友F:
是好看点~~

网友G:
我有一个 还行 比老款lama稳定 改进了4和1的
就是这个壳 只能远观不能。。。
哈哈
舵机的摇臂因为壳的原因减短了 只能飞飞室内了 室外不好控制。。。

网友H:
应该多注重性能阿!还有这180电机真不耐操!飞个几十个起落那锁尾就难了!
不过LAMA 还是好飞!

网友I:
金属件对稳定性有点帮助,喜欢这台机的脚架,比较高,电池应该不会摩到地上了。总之喇嘛都是飘,还不如直接上ep100

网友J:
仿真机壳真好看,但我严重怀疑金属件是不是用的7075,如果是真的,那ESKY真不错,如果不是,那就一个字:恨!

网友K(2006-12-09):
金属升级件一般只是追求外观上的质感,性能不一定比原件好,
看一下这个:

网友L:
好中意啊 想要!~~~~~~ 还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