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N76604N做伺服机的问题

楼主(2006-11-08):
我购了一块sn76604n的电路,DIY伺服机,电路安装没有问题,可是就不能大幅摆动。线路图是sn76604n厂家的推荐图,是否这里有猫腻?我好象在论坛上见到一位高手做了几个都很成功,望高手能给我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舵机的行程量通过调整元件参数可调的,主要由5,6 脚所接的电阻,电容决定,同时也会影响中心停止点的位置,需要调整好,否则会偏向一边的。RC时间常数越小(数值越小)角度越大。: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给我指明了方向,我接着继续试下去。相信有你指路一定成功。尊敬的修理工,再次表示感谢!